ASUS M5A78L跑码重启

楼主(2015-08-30):
接手一块ASUS的M5A78L-MLX主板,能跑代码,但是代码一跑到2A,显示器灯刚刚变色就马上重启了,又开始重新上电跑代码,只要一到2A就掉电重启了,小弟台式机修的少,特请教各位指点下,谢谢

网友:
换个CPU试试

网友:
上次也碰到一块这样的问题的板 什么型号就忘了 也是没修好 不知道哪的问题

网友:
先把你的电源换了个  带不动就会这样 换个额定450W的

网友:
拆外设试下

网友:
排阻,IO边上的

网友:
优先考虑822排阻

网友:
6L可以试试先

网友:
看看是不是雷打的 ,有人拆网卡就好的,有的拆声卡好的,看你运气了,

网友A:
修好了没  可以拆除网卡试一下 说不定会有惊喜

网友:
摸一下网卡、声卡看是否发烫

网友:
华硕优先考虑822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好了没  可以拆除网卡试一下 说不定会有惊喜

还没有,等我拆了网卡试试

网友:
刷BIOS 然后准备干桥吧

网友:
按理说2a 是显示的节奏啊

网友:
加个独立显卡试试,不行再按楼上的修

网友:
早都换了试的

网友:
换CPU--》换显卡--》IO脚位--》822排阻--》老老实实跑线路

网友:
2A表示显卡未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好了没 可以拆除网卡试一下 说不定会有惊喜
拆了网卡一个吊样

网友:
声卡问题!!!!

网友:
6#是正确答案。I/O边上的822(RN)不良造成。

网友:
连续修了几台华硕,都不是822的问题,为什么通病我没遇到过

网友:
我这也有块,822换了还不行

网友:
这样问题我也修到过,我是把IO旁边的复位连接的小电阻给换了之后一直测试了几个小时左右没重启,应该是不会了,客户也拿走了,不知道有没拿回去我就不知道了,
因为我已经回北京了

网友:
复位建链接的电阻还是IO复位脚链接的电阻啊?换成多大的?

网友:
我的也是这块板子 停到EE就不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