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急,帮忙修改个BIOS的LOGO。

楼主(2015-08-30):
主板是七彩虹H61U V28  的,需要修改BIOS的LOGO ,帮忙修改成联想的LOGO.谢谢!

网友:
我的泪为谁飞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资安通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wf88188@163.com发过来。试试

网友A:
按照你的要求改好了,刷后记得回复。我也是第一次改,看是否成功。我已经用我的电脑试了,这种改法是成功的。
重新上传(头一下搞错了):

网友:
怎么我改的不见了,再补上:

网友:
想来你把别人代联想品牌主板修成僵尸了,猜。你没有给出Logo的具体图片,所以随便找了张改,但愿你能满意。

A55 -5 你就知道别人 做 僵尸??、

网友A:
我还可以帮你把BIOS改为联想预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还可以帮你把BIOS改为联想预装。

你是怎么做到的,方便教下我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怎么做到的,方便教下我吗?谢谢!

没什么难度。只要能确定存放图片的模块,用BIOS修改程序打开替换就行了。

网友C:
?????????怎么改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改的啊

只要你能找到存放位置就能”改“(实际上是用相同格式图片替换)。BIOS不要任性去乱改动,否则.......。BIOS里的Logo,要求很严格,不同厂家有用不同格式的。具体是什么格式,你要先提取原Logo来判别。一般格式有bmp、jpg、gif。图片大小也有严格要求。

网友:
僵尸是这样练成的吧

网友:
”僵尸“是脑残、手痒练成的。但”僵尸“有可能将成为”大师“。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按照你的要求改好了,刷后记得回复。我也是第一次改,看是否成功。我已经用我的电脑试了,这种改法是成功的 ...

你好,请问用什么软件添加进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好,请问用什么软件添加进去的?

BIOS修改程序。回复能让你满意吗?

网友:
这个没试过

网友:
怎么改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好,请问用什么软件添加进去的?

问的就是那修改软件的名字

网友:
进blos里面改的么?请问怎么能改?

网友:
可以改LOGO吗。。没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