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30):
发通病了 ,今天刚修的 插恒流源电流4.999,也就是5a大短,拆机器,恒流源调到3v 限流 1.8a 一烧,一电容巨烫拆掉就好,cpu旁边的
cpu
通病

网友:
你这是通病? 什么机子都可能出这个问题 这分明就是公共点大短烧鸡维修嘛

网友:
这也是通病不会吧

网友:
同意一楼 LZ你修到过几个 同一个电容问题的了吗?

网友:
LZ 一半个那不叫通病好么

网友:
这不是通病吧

网友:
这问题比较好修 不管是不是通病 基本上读可以修好

网友:
大短路也有通病了

网友:
属于公共点短路 通病需要验证 ……

网友:
LZ,你有修到同一款机器,一样的这个问题的几台? 如果有5台以上,我支持你。

网友:
我就进来随便看看

网友:
呵呵,这个就是送钱来的

网友:
SL500这个机器电容是容易短路

网友:
这不是通病哦~大部分机器都有大短这种情况的

网友:
真的是通病吗?有待验证。

网友:
大短的一般都好修的直接烧鸡大发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通病在哪里??

网友:
这是啥 通病哦 就是你用烧鸡

网友:
通病不是一个机器就能说是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