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28求助 一半通病 一半不是

楼主(2015-08-30):
这款机子第一次修       插上可调电源,0.19      待机芯片发烫,硬盘贴纸下面  电容腐蚀  去掉  店家正常  芯片不发烫    测开机针无电压(客户裸板过来的没按键)不触发,测3V  5V  没有   换过2个51125 一样, 现在就是不知道  这是触发前才出的3  V5V  还是触发后猜出的。。。。。

网友:
测对地阻值

网友:
测下芯片的条件  这个机器是待机就有的

网友:
亲。这个好像是通病。南桥后面找找看有没有发梅的电容。

网友:
不好意思。没看完贴子。呵呵。这个问题我也没遇见过。一般我都是敲了电容就好了的。

网友:
这个好像还有个大电容,显卡也容易出问题了

网友A:
哈哈 这个是不可能不好的  原因1  待机发烫并且通病电容拆掉正常 那么说明待机线性3V绝对是OK的  第二 拆掉后 待机0.01 那么线性绝对出了  唯一的可能性就是你测错开关了 或者开关断线    当然我说的是上家没搞过 一修板子

网友:
这机器是
触发后才出3 5v的

网友:
楼主点错开关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 这个是不可能不好的  原因1  待机发烫并且通病电容拆掉正常 那么说明待机线性3V绝对是OK的  第二 拆掉 ...

分析得很有道理。待机发烫并且通病电容拆掉正常 那么说明待机线性3V绝对是OK的

网友:
以前弄过一个三星的,是后出3  5v   那种复合管,其实是复合管坏了,待机看起开正常,但是芯片发烫,我换了复合管也没有3  5v但是却能触发了   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换个大电容试试了

网友B(2015-09-29):
我的R428主板待机都正常电流0.01,摁下开关电流到0.02,在过5秒到0.4不显示,哪位大神有碰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R428主板待机都正常电流0.01,摁下开关电流到0.02,在过5秒到0.4不显示,哪位大神有碰到过???

先取外设,不行直接南桥

网友:
不能只修通病噻,通病搞完该怎么整还得怎么整,挨到搞起走就是了

网友:
应该通病啊,南桥背面电容

网友:
这情况都是换电容好的啊,楼主是怎么回事。

网友:
通病机器,好修

网友:
南桥后面的电容

网友:
r428触发后出3 5v的

网友:
待机那么高  后面的电容先杀

网友:
南桥后面的电容固然是通病

网友:
这个机子应该是触发产生的

网友:
可能是复合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