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 P31加电后自动掉电保护(维修实例,给新手)

楼主(2015-08-30):
故障现象,开机加电后保护断电,去掉12vCPU供电后不保护了。检测CPU供电电路。上下管都没问题。又试了一次。发现将12vcpu供电去掉了,也掉电保护了。取下主板维修,另外接了个正常电压测量开机瞬间检测所有电压。发现内存供电电压瞬间只有0.6v明显偏低 。内存输出管测量无问题,驱动IC为FP6321,输出脚8pin瞬间为0.63.供电脚5v正常。手头没有FP6321,找了 RT9214代换。不掉电了。上cpu内存,跑马7F
为视频没通过。接上显示器。显示正常。换上原来的电源。直接掉电。原来的电源也性能不亮坏了。怪不得开始断12V供电就不掉电了。后面又掉。原来主板电源都有问题。

网友:
运气不好,坏的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