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 无CPU供电 PROCPWRGD 1.1V 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2015-08-30):
G470  无CPU供电      信号 PROCPWRGD  1.1V  不知道对不对  已经核对到了  1.05

网友:
CPU MOS管换下

网友:
铁的MOS管换掉

网友A:
我也是刚修好的,换掉就好了

网友:
你真行的!我得好好学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刚修好的,换掉就好了

看清楚,楼主这是G470而非B470,回复内容就不能一次过来回复吗?

网友:
把南桥换了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有呀

网友:
我手头也一台一样故障,是通病吗?

网友:
l楼主  你这是已经解决的   那你没CPU供电 最后是哪里问题了 是电阻坏了还是芯片坏了  既然已经发帖 我觉得有必要写下过程   让别人也学习下  不让发这帖没什么意思

网友:
无CPU供电先修复,别管 信号 PROCPWRGD的变化。

网友:
1.1 跟1.05 应该没什么区别把?    必须精确掉1.05?

网友:
没 CPU 供电  先修CPU供电,先不关 PWOK

网友B:
G470有铁的mos管?解释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G470有铁的mos管?解释下

老大 能指点下不  我的板已经有   PROCPWRGD  信号了 接下来怀疑谁 CPU供电芯片换了好几个了  哎。。。。

网友:
VR芯片收到了SVID 吗

网友:
PG正常的   1V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