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38 不触发

楼主(2015-08-30):
拆机量了下,按开关,EC 的DNBSWON#I有1.5V又掉下,论坛说南桥的问题多,跟客户报价,准备订芯片。
心理不爽,再测了下,发现PQ15(5VPCU转5V_S5)只有1.8V又掉了,S5ON正常,15V只有2.2V,看来拉低了,
最后发现是PQ38(1.5V)转换管拉低了,拆开测了下和正常的一样,不管了换了个问题解决。

网友:
决定换芯片前一定要认真检测,否则会走弯路又搭钱。

网友:
你真行啊,感觉不错啊!

网友:
所以说 修机不能一直按通病走

网友:
修机器还是得细心啊

网友:
修机要查条件,一级一级推理。这样才能找到故障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