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pcg-41217t暗屏

楼主(2015-08-30):
直接真题
刚刚那来上面写不开无显,好吧,是的,真不显,好吧牵干的样子,干完舒服多了显示了
可是暗屏,我就查找19V供电哦

pcg-41217t(1).pdf

pcg-41217t(2).pdf

pcg-41217t(3).pdf

pcg-41217t(4).pdf

pcg-41217t(5).pdf

pcg-41217t bios.rar

最后奉献Bios给兄台们

网友:
不错,,,思路清晰

网友:
当测到保险时不妨短接一下不就快了吗?少走些弯路。

网友:
是F5坏吗?说了这么多都没听明白。修机不错,语言表达能力、、省略。

网友:
应该是保险没有完全坏吧   加上负载带不动

网友:
楼主这图都压缩成5块了,想下都难啊?

网友:
就打了这么几个字,累个毛线

网友:
你测量19V时,就应该测量保险的两端看下是不是保险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