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芯片待机情况下发烫,是什么坏了?

楼主(2015-08-30):
技嘉G41,时钟芯片待机情况下发烫,是什么坏了?上电各个电压都正常,就是不跑码

测3.3v对地阻值只有12欧,这个正常吗?

拆了时钟还是短路

网友:
供电正常,那时钟正常么

网友:
时钟也正常,现在想问3.3v对地阻值只有12欧,这个正常吗?

网友:
时钟发烫就先换个试试呗!未必发烫就是坏了。

网友:
3.3V是待机的那个吗  南桥待机的3.3V 以NH82801GB为列  对地再200欧左右, 你可以试试检查网卡   既然时钟芯片发烫就拆了再测3.3V对地多少欧

网友:
芯片坏了,折下换吧?

网友:
是橙色线,不是待机的3vsb,时钟拆下来测过还是短。

网友:
明天把网卡也下了再看。

网友:
时钟芯片是否在正常温度?如果下不去手的话多数是烧了   也有可能是时钟一上电收到个错误的信号让自己工作也有可能

网友:
温度很高,上手就起泡

网友:
待机的时候摸到那个芯片烫,那个芯片就是坏了。但上电后,芯片烫不一定是坏的

网友:
这个时钟芯片坛子里的高手说不容易坏,时钟不对最多也是虚焊。

网友:
时钟芯片型号是9LPRS587EGLF

网友:
时钟不正常,pci、pci-e时钟都不正常,pci上的时钟是0.99v,pci-e上没有时钟

网友:
换了一个875t-587正常了。顺利进系统。但是待机的时候时钟芯片还是很烫。到底是哪里出问题了呢?

网友:
检查时钟芯片供电以及外围电阻、电容是否有短路

网友:
待机电流是多少呢,待机下时钟芯片没工作才对,明显坏了

网友:
先换芯片再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