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逛交显卡

楼主(2015-08-30):
取逛交显卡 兄弟记得加分

网友:
你这还是得补绿油哈哈

网友:
标题是取黑胶显卡吧?错别字太多了。

网友:
取得不错,补点绿油完美

网友:
270度??显卡还能用吗???

网友:
现在不是有卖那个软胶的嘛   直接买那个就可以啦

网友:
270度AMD的芯片可以顶着?

网友:
取的很漂亮,没有掉点

网友:
说的不是很清楚啊

网友:
我一般都都是高温长时间加焊,也不会掉点

网友:
这招是很好用的  不过我都是一次性撬下来的  两次太浪费时间   拆多了 就会; 了

网友:
这个取得比较好。技术还是可以

网友:
E40吧,这种机,很容易把上面两显存做短路,,试过几台了,加焊都要重植显存

网友:
sl400的主板哟

网友:
那这么搞的温度,显卡估计也挂了

网友:
看标题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网友:
温度太高显卡取下来也废了

网友:
看到楼主的文采我也是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