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75 电池有89%的电不开机,用充电器可以开机 显示未充电

楼主(2015-08-30):
联想z475 电池有89%的电不开机,用充电器可以开机 显示未充电,请问那个师傅能帮指导下维修思路?

补充内容 (2015-8-31 10:53):
多谢各位师傅,已经修复,不是电路问题,也不是电池问题,是系统问题,走了很多弯路,从做系统问题解决了。系统识别电池电量错误了,实际电池是没电量的,所以从做系统 电池就开始充电了,自然也就可以用电池开机了。

网友:
电池更换过了么

网友:
插电池查公共点。

网友:
楼上说的对啊!电池是好的吗?电池放电管部分查一下。

网友:
你接电池的时候公共点有没有电池的电压啊

网友:
查电池的放电电路

网友:
电池状态时,能放电不?

网友:
嘎嘎  估计是电池的问题  无需大神帮助 直接换电池试试呗

网友:
淘宝定个电池试下,电池一般用两年就费了,,,,

网友:
用同型号电池试试不就知道问题了!(先查下公共点)

网友:
电池充电电路查一下,没问题就换电池了

网友A:
多谢各位师傅,已经修复,不是电路问题,也不是电池问题,是系统问题,走了很多弯路,从做系统问题解决了。系统识别电池电量错误了,实际电池是没电量的,所以从做系统 电池就开始充电了,自然也就可以用电池开机了。

网友:
找到问题了吗

网友:
这问题是系统的害真是少见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谢各位师傅,已经修复,不是电路问题,也不是电池问题,是系统问题,走了很多弯路,从做系统问题解决了。 ...

系统还有决定充电的功能?那在不开机的状态下也不充电?还真没遇到过。

网友:
这样也可以啊 我没遇到过呢

网友:
这样都可以吗

网友:
系统也能引起这样的问题啊

网友:
这 太假了吧  系统居然也会导致这样 你也不量量 电池电压

网友:
BIOS可以解决的有的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