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苹果修的一头大 A1370没有核显供电风枪吹吹板子就亮机

楼主(2015-08-30):
如题,开始以为南桥问题,直接风枪吹南桥亮机了,果断加焊,冷却后装机状态依旧,定了新桥后装机还是一样,后面发现只要加热板子的一部分就能正常开,开机后就不会掉 一直使用  冷机就不行了

加热红色区域就能亮机 苹果A1370图纸

网友:
这种可能是通病哦   之前遇到一款华硕的机器就是 上BGA 烤烤就能亮  放一段时间又恢复原故障!   最终原来是一南桥旁边330滤波电容导致的

网友:
问题是加热红色区域的地方就可以  那地方太多电容了

网友:
只能用烙铁小面积加热以确定元凶了。估计应是芯片问题。

网友A:
应该还是桥,不信再吹吹桥还是行。

网友:
这种故障,不好搞,元件太小了,,,,换个电阻都不好换,,,太精密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还是桥,不信再吹吹桥还是行。

应该不是了吧 我吹里桥远点地方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是了吧 我吹里桥远点地方也可以

几番实验还真就是南桥 加热南桥就能亮机,但是南桥换了2个新的都是一样

网友:
我也有一个 反复  重启!

网友:
我一个是开机之后只听到一声报警声  重复着  不亮机

网友:
这个我修过很多,都是加焊CPU,另外的问题就是供电问题,你拍另一面看看,这个机子比较容易发霉。

网友(2015-09-29):
我有一台反复翁  就是不显示

网友C(2017-12-01):
现在遇见一模一样的问题了,楼主还记得怎么解决的么?求告知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遇见一模一样的问题了,楼主还记得怎么解决的么?求告知

最后也没搞好  还给客户了  你搞好了上来说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