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让你 换板都修复 不了的笔记本!!!DELL N4030

楼主(2015-08-30):
DELL  N4030      09259-1M48 4EK01

说下故障,2修机,客户从外地发来, 拆机 ,打所有电感  没问题,上电,待机  0.05  按说这板有点高,上电,跑到1.045 左右 停止,测所有供电已经出来,也就时钟复位不跑码问题,上内存阻值卡打了下,什么时钟总线复位都TMD的有,那就搞下 BIOS吧。  结果问题依旧。  触摸南桥感觉温度有点高,难道 待机偏高也是它?    算了,换南桥和换板价格不差多少 ,  直接订了个大板(此主板分一个小板和一个大板拼成),大板到后 挂小板  直接上电,我艹,换来的板还是一样现像和问题,桥又挂了!!  现在 开始怀疑是不是 这小板有问题!!  再订一个 大板+一个小板   一套!!

货来时 外接显示器试了下,亮机。  想着没什么事了,装机吧。  结果 装的7788后 上电,我艹,又不亮了,反复测,不亮  电流1.0++   又尼麻这现像。
拆了,我艹!!!艹艹艹!!  南桥又挂了,老子换了一套还挂了!!立马怀疑内接屏有问题~ 拆屏。。

屏都已经烧了。打下 主板屏接口  10   11  pin    此俩针为

接入南桥的USB  摄像头  其中 10脚 无穷大  应该是断线了  11脚 对地26  太低了。。

桥没有完全坏,烧了部分模块,虽然能上电,但是 待机 偏大和 上电过烫 就说明已经坏了。

报客户吧  客户放弃维修 换的东西太多了。。好吧   板子坏手里了。

最后自己BGA上个H55的桥  亮机正常。 妹的,修 了一星期多。。还坏事

网友:
没什么好说的,自己倒霉吧

网友:
代价不小,终究还是找到了问题。鼓励一赞!

网友:
搞得一点心思都没有了

网友:
这个板子修的比较郁闷

也是大家以后修板子需要注意的问题  外设造成的主板烧件

网友:
要是遇到这种问题客户不修最尼玛蛋疼,

网友A:
开始楼主有外接吧,情况是怎么样的,贴子里写换了一套都还是原故障,那就是说刚开始板是正常的,???

网友:
最后修好了,好有成就感吧,不然修一个星期,得伤不少脑细胞啊

网友B:
你们换桥都是裹得严严实实的吗?

网友:
有时候修机就是这样

网友:
楼主爆粗口了,哈哈,真是衰啊

网友:
这个的确少见,想都想不到会是摄像头烧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的经验,我今天也修到一块,大版修好装机好后想接电试下,结果也是微短路了 ,电流0.1,没办法拆机裸版开机又正常了 ,最后一个一个排除,原来是USB的小板进水短路啦。还好没有烧坏东西

网友:
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故障,还烧桥

网友:
又学习到了经验

网友:
确实挺坑的。

网友:
我的话早就放弃了

网友:
最怕的就是这样的事了

网友:
没啥好说的了

网友C:
楼主里外里亏了多少大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里外里亏了多少大洋

三百多吧  还有烧了我三个坏桥   就算同意修好,也没什么利润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开始楼主有外接吧,情况是怎么样的,贴子里写换了一套都还是原故障,那就是说刚开始板是正常的,???

刚开始 到手里就是桥已经挂了,从开始到结束  故障都是 1.04++左右的电流, 最终确认是  屏烧了,只要接屏一上电,就烧南桥,第一次发来的板应该也是个坏桥,没心思查。第二次 定全套,外接没问题,桥也正常,接了屏就烧了。最终确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们换桥都是裹得严严实实的吗?

包一下安全点,工作流程要严谨啊,换桥是大事,一点小细节 没做好 很容易查不出故障,同行做过干桥 把边上小件搞丢了,死活修不出来的事

网友:
最终找到问题也算是修成正果了

网友:
维修不易呀,挣钱不易哟

网友:
还是LZ有耐心啊!

网友:
悲剧呀  换了这么多客户不修了  自己赔钱了吧  运费搭不少

网友:
这个问题有点严重啊

网友:
这真是倒霉的事啊

网友:
看来还是特别特别细心

网友:
倒霉事也碰到过,烧了客户的板子赔块新的,淘宝对发也花了将近300大洋

网友:
感谢楼主的经验分享,什么是经验呢 经验就是用鲜血和眼泪换来的,大师和高手也是从小白做起的

网友:
这些隐形问题最头疼,楼主好样的

网友:
天坑啊 赔了两块主板

网友:
哈哈维修有风险啊,没挣到钱还搭在手上了

网友:
包那么严实。。桥

网友:
以前有个二修的hp510,拆出来目测南桥烧破,所有的qfn全部干过一遍。。。总之,主板已经搞得不成样子了!直接装起来告知无法维修。。。客户和老板说帮忙给看看,老板就自己买了主板回来换。结果:cpu/内存/硬盘/屏/无线网卡统统都是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刚开始 到手里就是桥已经挂了,从开始到结束  故障都是 1.04++左右的电流, 最终确认是  屏烧了,只要接 ...

好大工程啊,这成本大啊

网友:
这个我也碰到过,屏线有问题,烧主板,第一块烧了,第二块有一台一样的机子,确定板子是好的,在一接上烧了........一查尼玛,屏线里面短路了,线都烧在一起了,外面看不出来

网友:
我遇到过这种类似故障,主板屏插座在插屏线时短路,开机烧毁南桥芯片。这台机子是不专业人员清理灰尘时造成的故障,不插屏排线时测量不出来短路现象,我在烧了一片南桥芯片后,发现板子屏插座针脚部分被插翻了,把有问题的针脚调整到原位,又换了一片南桥芯片故障排除。经验教训:维修要细心检查,这样才能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网友:
我也遇打过 屏线短路   换了2张主板才好     卖家 又重新换了一张

网友:
曾经有个DELL的什么型号忘了,当时是不定时死机,查供电,换桥,换内存,换硬盘,裸点。都一样,后来换了块主板,结果还是要不定时死机,      当时已经泪奔,   结果又来一台一模一样的机器修好后把下半部份全部换过去了都还要死机,最后  把屏拆开把屏线重新插一下居然好了。

网友:
这 机器 已经赔钱了

网友:
这屏前后烧了三个桥呀。

网友:
楼主贵在于学习~下次碰到这种就不会发生这种情况了

网友(2015-11-18):
运气不好 烧这么多南桥 淘宝卖家都发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