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511,通电后指示灯闪

楼主(2015-08-30):
通电后指示灯闪,无3v ,5v,测+V5AUXON电压0V,把U6960的1脚悬空,1脚有5V,但这个信号用的很少,不知道哪导致?有遇到过的吗?

网友:
第五脚也悬空看看

网友A:
我把这个件拆掉后,3v能出,但5v不出,待机也偏高。把5脚也悬空,1脚没电了吧

网友:
去掉这个保护,结果就明了。

网友B:
+V5AUXON是温控电路检测过来的,D6101可以取掉,1脚的开启信号取决于EC_PW_ON来自EC

网友A:
引用 网友B:
+V5AUXON是温控电路检测过来的,D6101可以取掉,1脚的开启信号取决于EC_PW_ON来自EC

+V5AUXON这个不是开启信号吗?去掉D6101能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V5AUXON这个不是开启信号吗?去掉D6101能行、?

+V5AUXON是监控温度的,当出现过温时,芯片开漏输出低,拉低待机芯片6脚的EN2

网友A:
引用 网友B:
+V5AUXON是监控温度的,当出现过温时,芯片开漏输出低,拉低待机芯片6脚的EN2

那我直接拆掉U6960,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我直接拆掉U6960,可以?

可           以

网友:
拆掉后,待机0.06,有待机3v,无5v,5v有短路、?

网友B:
待机0.06是高了,查1脚/6脚这两个电压是多少?大概为0.9-1.2V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待机0.06是高了,查1脚/6脚这两个电压是多少?大概为0.9-1.2V

拆掉U6960后,3v有了,6脚1.33v,   1脚无电。待机0。06

网友C:
肯定后续短路了

网友:
1脚没电是重点查的对象,Q6107要截止,让1脚能通过电阻接地。

网友:
引用 网友C:
肯定后续短路了

断开PAD6843后,3v,5v都出来,待机还高!!!

网友B:
待机3/5V一路应该是正常的,插适配器,灯一闪一闪。EC有无发烫,EC的条件查查,ACIN为主查对象。

网友:
EC有无发烫,EC的条件查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把这个件拆掉后,3v能出,但5v不出,待机也偏高。把5脚也悬空,1脚没电了吧

5脚应该是温控保护掉电信号。没有5V 查找5V产生条件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待机3/5V一路应该是正常的,插适配器,灯一闪一闪。EC有无发烫,EC的条件查查,ACIN为主查对象。

我现在是查不到。待机为啥高

网友:
后极短了 !慢慢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