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585 EM不能用51125代换

楼主(2015-08-30):
      早上收到外地客户发来的机子,拆开包装 ,接通可调电源进行初检,通电待机电流0.15,怀疑三五伏芯片周围有短路;       拆机,经检测,发现EM FB 17脚对地阻值偏小,
      换51125,通电后,无待机电流Vin 和en脚都有电压,其他脚均无电压  通电瞬间电流有跳变,怀疑是不是瞬间被烧坏了
      于是又换了一个,通电后还是无待机电流三五伏不出,于是怀疑是不是外围还有什么地方有问题 经过反复测量,也没有结果
      又回想起曾经有一个三星的板子也是这个EM ,烧了五个51125,
     于是又回到芯片上,是不是芯片不对导致的,然后在料板上找啊找 废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被我找到一个
     换上,通电, 待机0。02,按开关电流一路上跳,拔掉电源,装起来测了一上午,没有问题  最后附图

网友A:
楼主,你知不知道51125跟51123可不可以代换呀?

网友:
51125跟51123可以代换

网友:
大部分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知不知道51125跟51123可不可以代换呀?

我不知道,你知道可以告诉我

网友B:
g585 em这个芯片的具体型号是什么,你知道吗,就用51125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g585 em这个芯片的具体型号是什么,你知道吗,就用51125代换

图纸上标的是8205E

网友C:
哈哈,我早上同行送来裸板,不知道什么型号,板号是A-7981P,图纸上显示也是G580,我的待机芯片是EW EL图纸上是RT8205E,我的问题是插电源,稳压电源听到有跳一下跳一下的声音,但是没看到有电流,

网友:
有些联想的主板 代换可以 基本上其他的 都不行的 51125跟RT8205可以代换

网友:
谢谢你啦,上次买51123买多了 ,呵呵可以代用就好啦

网友:
能代换的比较少,最好用原型号免得走弯路

网友:
好经验,我都不记得修过的机器

网友:
一般情况下都是可以代换的

网友D:
一般都原型号代换,发顺丰  第二天就到了

网友:
型号代换,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我早上同行送来裸板,不知道什么型号,板号是A-7981P,图纸上显示也是G580,我的待机芯片是EW EL图 ...

隔离电路大短路了

网友:
说了这么多  我来告诉你  是不能代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我早上同行送来裸板,不知道什么型号,板号是A-7981P,图纸上显示也是G580,我的待机芯片是EW EL图 ...

隔离保护了,你用万用表打19v隔离管后面的大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般都原型号代换,发顺丰  第二天就到了

一个芯片多少钱,还发顺风!

网友:
RT8205E是不能代换51125的!

网友E:
楼主你确定你买的是51125吗,昨天刚修了一个也是这个芯片坏了,用51125代换的,一次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确定你买的是51125吗,昨天刚修了一个也是这个芯片坏了,用51125代换的,一次成功

确定啊 要不要给你拍照看看

网友:
是你焊接技术不过关 不是不能代换  工厂都是混用这些料   不同批次 不同的料

网友:
关于51125  跟51123 只要改下是能用的  代用的还有RT8205 8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