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显示器,开不了机

楼主(2015-08-30):
如题,我换了 通用驱动板和线材了,但开机后还是红,白,黄,蓝那样不断循环,就 是不显示画面,是不 是屏的事?请指点一下,是不 是进入了工程模式?如何办?

网友:
屏坏也是这样的

网友:
一是驱动程序不对二是无信号输入

网友:
驱动程序不对

网友:
先刷程序试试

网友:
哦,我正在找商家要程序,多谢各位的热心帮助,

网友:
你先把信号线插上再插电试试 ,我曾经修过一个优派的显示器和你的故障差不多 后来先插信号线再插电就正常显示了。

网友:
屏线也是有可能的哦

网友:
驱动程序有问题

网友:
我的屏是这个,谁有?是屏后面的电路出问题了,有电没信号的表现

网友:
刷,刷,刷.....   BIOS

网友:
驱动板程序不对

网友:
换原装板

网友:
如果真弄不好还是换原装的最好。价格也不高。

网友:
坐等修好。大神快修

网友:
刷个程序吧

网友:
屏程序不对也会这样的,可以显示红绿蓝说明屏是没问题的

网友:
屏绝对没问题

网友:
要根据分辨率、位数、尺寸来确定主板刷什么程序的

网友:
刷程序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