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问大家换电阻时候是怎么从料板上快速寻找的

楼主(2015-08-30):
小弟不才,一个一个量的,哎,感觉太慢了,有没有好的方法可以分享下

网友:
比如说特定的,特别是非整数的,随便举例。。。13K,80Ω,33M这样子的电阻,要更换,有些料板可能整块板子都没有

网友:
呵呵,我是准备了一块料版,是有点位图和图纸的,要的时候看下图收索一下,在加点位好块的

网友:
我说直接买个电阻本花点小钱,省下找的时间多修几块主板好了!0406,0805

网友:
买呗,电阻包也不贵 及时块钱 问题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