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HPtpn-q118 DAR62CMB6A0

楼主(2015-08-31):
接到一台机子 待机0.075 触发0.23 拆机测cpu电压无 有3v无5v 而且5v芯片nb669发烫  测nb669 vin19v  en3.3 vcc 0v 断电测11脚vcc阻值002 对地短路了 去掉电容pc228后 阻值恢复正常   触发上电电流已经到了0.6几  接屏亮机

网友:
原来虑波电容短路了,学习了。

网友:
去掉电容这么简单啊!

网友(2016-06-25):
    电容短路 导致不开机把 学习了

网友:
有图片吗  我有一块一样的 板子 怎么没有这滤波电容

网友:
原来虑波电容短路了,学习了

网友:
就直接补线就可以了吗

网友(2018-08-27):
去掉电容都可以解决的问题 学习到了 谢谢分享

网友:
这个问题也遇到了几台!!!!!!!!!!!!!!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没有走弯路

网友:
这完全是捡钱的生意哦,呵呵,学习中啊,朋友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个这杨的机器 不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