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440 AILE1 NM-151 REV:1.0插电池和适配器大短和不过保隔无图无点位维修

楼主(2015-08-31):
同事修到一台ThinkPad  E440的笔记本   此机器没图没点位   俩字{难修】 先上主板版号图   他接到手的故障是单插适配器可以正常开机【在这儿先透漏下 适配器的VIN可以经过第一个保护隔离管内的二极管流到第二个保隔管,第二个是击穿的所以可以得到公共点电压可以开机】单插电池也可以正常开机      适配器和电池同时插上以后呢就是5A大短      然后修一会儿就让我帮帮瞧瞧看    我接好适配器和电池后的确如此   然后万用表就是一顿爆戳【保隔管呢边和电池充放电管呢边】然后发现敌情,第二个保护隔离管子直接是击穿的。果断的换了一个P沟道的MOS管上去接电池和适配器不大短了    。    可是问题有来了,公共点没电压不过保护隔离,两只管子的G级都是高电平19V,没有形成分压到低电平,然后就看到充放电芯片是BQ24737 ,找到一个参考的图纸版号为LA-8001P的图纸。

然后就从保隔管的G级跑线去找线上的元器件,电路也就是这样的吧,不过还是有点差异的。顺着电路抛下去发现PQ305的2脚和5脚大概连的是PACIN和ACON,PQ310  B级的电压是0V,说明C级的电压不是被拉低的,断开和PQ305  2脚和5脚相连的一个电阻,电阻两端均是0V,于是就顺着电阻的另一端继续寻找参考LA-8001P的图纸大概是来到了这里 再继续跑线测到PACIN的上拉是没有电压的,上拉是由BQ24737_VDD这个电压上拉,继续寻找这个电压是从哪里发出来的,最后确定是从BQ24737的第16脚输出的供电上拉的, 实测还是0V,这离解决问题又更近了一步,测量次芯片的20脚VCC电压20V,6脚ACDET电压为2.9V左右,ACOK是0V这个应该也正常,这些条件都正常呢么REGN这个应该是基准电压吧呢也应该正常输出啊,最后找了个BQ24727的充电芯片代换成功,BQ24737_VDD这个电压成功输出6.8V左右的电压。同时插上电池和适配器不是大短了也有了电池充电电流,至此此机完美修复。。。。。。。。。。。。用时不到30分钟,这没图纸的主板可真是难修!!,这个点大家应该都在睡觉了,额还在这儿辛辛苦苦的发帖,这真是看帖容易发个帖子可真是够难的,写的不好的地方还希望各位看官不要乱喷,,希望可以帮到你们,,最后在附上亮机BIOS和参考图纸一份,,,还希望大伙都给加点辛苦分。。。。。。

网友A:
学习了,感谢楼主

小小菜鸟,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花晨月夕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B:
大神级别的人物,学习了,涨姿势了!

网友C:
无图无点位的最不好修了,换芯片不行就要靠经验了

网友D:
没图没点位的机器线跑起来直犯困,保护隔离这一块还稍好一点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小小菜鸟,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不错,学习了

花晨月夕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E:
没图纸的不好修的哦

网友F:
这个机器还是比较新的,如果遇到进水的话怕是就不好修了

网友G:
没图纸  真心不好修啊  楼主厉害啊

网友H:
哎谁说不是呢,现在的有些板子就是没板标    图纸点位完全要结合的修啊

网友I:
这年头做什么都不容易,做维修更不容易.......辛苦了

网友:
楼主厉害 学习了

花晨月夕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这技术,学习了

花晨月夕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没图纸能这么找,厉害。

网友:
非常感谢版主在两点多的时候还在为我们审核发的帖子,版主真是辛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感谢楼主

人人为我 ,我为人人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神级别的人物,学习了,涨姿势了!

大神级别谈不上,迅维的学员出来呢才都是大神级别~迅维就是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无图无点位的最不好修了,换芯片不行就要靠经验了

是啊    关键还是要找个可以参考的图纸去维修     这样会比没图纸强好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图没点位的机器线跑起来直犯困,保护隔离这一块还稍好一点

可是 ,要是到了信号级的电路问题没图没点位  呢可就麻烦大了

网友:
shenkepaide的机器不好修啊,上次我弄了一个E40触发修了一星期

花晨月夕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同在迅维不能总是索取,也是要奉献的嘛

网友J:
总的来说还是你技术硬,要不然有图纸不会修也是枉然

网友:
感谢关注此贴,希望此贴可以帮到更多人

网友:
隔离管坏了,与之相关的充电芯片肯定不要错过。借图修机,不错!

网友K:
楼主技术不错,仁宝的电路设计都差不多,可以参考其他机型图纸

网友:
故障点不算太难,难在没图。这就要有好的基础与实践,跑电路修好成就感又会高一些,值得一赞!看来这新机器的仁宝电路设计也没多大的改变。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

花晨月夕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无图纸的的板对电路不了解这个还搞不出来

网友:
高手在民间 学习学习

花晨月夕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点头鞠躬赞一个,不要笑额

花晨月夕 -6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没图纸真不好修 参考不熟悉电路的 难度大

网友:
迅维就是好,有什么不懂得都能上来看看,楼主更好,谢谢分享

网友:
没图确实是不好修 楼主厉害  学习了

网友:
无图纸 参考其他图纸  学会方法会分析 这才是真的会了

网友L:
你知道该板待机芯片的型号吗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恩 思路蛮清晰的

网友M:
没有位置号楼主都修好了 ,可见楼主功夫至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L:
你知道该板待机芯片的型号吗

当时客户要的急   也没有注意细看  主板上的芯片      实在是不好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神级别的人物,学习了,涨姿势了!

给加点分吧    不扣自己分的   给点发帖的动力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图纸的不好修的哦

现在这修电脑    不好修也是要慢慢摸藤

网友:
很不错,分析的挺仔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机器还是比较新的,如果遇到进水的话怕是就不好修了

近水的话  也要看在什么地方进的   严重不严重    不严重的 运气好的话说不定洗刷刷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没图纸  真心不好修啊  楼主厉害啊

给加点分吧    给点发帖的动力

网友:
引用 网友H:
哎谁说不是呢,现在的有些板子就是没板标    图纸点位完全要结合的修啊

最坑爹的就是华硕了       有图纸都没有点位好      点位还能找到位置     图纸的话能把人找累死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年头做什么都不容易,做维修更不容易.......辛苦了

现在是搞维修是不容易啊   越来越不好修了      兄弟给加点分吧  不扣自己分的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上次修到一个放电会好的,没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J:
总的来说还是你技术硬,要不然有图纸不会修也是枉然

一般般吧    可能是二修机修的多点吧  天天脑袋涨的大大的

网友:
无图无点位的最不好修了

网友:
没图纸是很麻烦啊

网友N:
楼主这技术确实厉害了

网友:
没有图纸能搞出来已经很不错了

网友O:
没点图修起来麻烦,没图纸根本没办法维修

网友:
又是电容问题?看不懂

网友:
机器蛮新的 没修过阿

网友:
大神,没图纸,也能修得那么叼

网友P:
遇到无图纸无点位的板子,就是考验个人综合实力的时候了

网友:
无图无点都修好啦有两把刷子

网友Q:
我维修苹果板子遇到的报警声:一声无内存。三声跟内存也有关系。重点检查内存及插槽。

网友R:
我有台  E440 开机要开两次  不知道怎么弄 放弃了

网友:
学习了   涨姿势了

网友S:
不错 实在是赞  忍不住 给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R:
我有台  E440 开机要开两次  不知道怎么弄 放弃了

应该是BIOS   问题

WJT

网友T:
这都能修出来,不得不说很有耐心,我的话直接扔那,由师傅搞

网友:
引用 网友L:
你知道该板待机芯片的型号吗

待机芯片是RT8243AZ

网友U:
修笔记本没有外观的问题,没有图纸,维修起来比较困难,楼主能想到找差不多电路图纸来作为参考,修复笔记本主板,值得大家学习和借鉴。

网友:
引用 网友K:
楼主技术不错,仁宝的电路设计都差不多,可以参考其他机型图纸

保隔电路基本上都是呢个叼样     差不到哪儿去

网友V:
这个没图纸的都让楼主修好了  真牛

网友:
此机 无图无点位无bios

网友W:
很好没图纸是很难修,赞个。。

网友:
    用参考图修机器,这需要丰富的维修经验

网友:
加分了 思路清晰

网友:
有时无图的电路真是头痛呀

网友:
经验丰富 得心就手

网友:
无图无点位,盲修啊,,,厉害

网友:
楼主牛B,还好有图纸参考,没图参考就更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楼主这技术确实厉害了

这是在保隔  没啥的   要是到复位过了以后就难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O:
没点图修起来麻烦,没图纸根本没办法维修

所以要看能不能找个    差不多的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P:
遇到无图纸无点位的板子,就是考验个人综合实力的时候了

修无图无点位的   就是主要靠平时维修总结的经验   来一步一步维修

网友:
高手啊,底功好,佩服,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Q:
我维修苹果板子遇到的报警声:一声无内存。三声跟内存也有关系。重点检查内存及插槽。

你这是什么玩意   这不过保隔和内存有关系么

网友:
楼主好厉害,没图纸的居然也救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S:
不错 实在是赞  忍不住 给加分!

谢了啊    兄弟    兄弟们的加分才让大家更有激情去发帖

网友:
联想官网好像是有BIOS吧       不过呢种的可能要合成BIOS 的

网友:
不管怎么说没图纸能修好   还是很不错的  如果我没有图纸 我是不怎么愿意去跑线路的   一个字 累

网友:
引用 网友T:
这都能修出来,不得不说很有耐心,我的话直接扔那,由师傅搞

有时候   我这不修就没人修了     你这多好  有师傅解决       爽歪歪    我们这是硬着头皮子去搞

网友:
引用 网友U:
修笔记本没有外观的问题,没有图纸,维修起来比较困难,楼主能想到找差不多电路图纸来作为参考,修复笔记本 ...

所以要上来发个帖给大家分享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V:
这个没图纸的都让楼主修好了  真牛

关键是这故障在保护隔离     会比其他电路简单一点

网友:
现在的笔记本越来越难修了,主板上都没版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W:
很好没图纸是很难修,赞个。。

赞一个   给加点鼓励分吧    不扣自己分的

网友:
大神阿,没图纸也能修出机子来

网友:
引用 网友M:
没有位置号楼主都修好了 ,可见楼主功夫至深啊

实力也是一种吧

网友:
无图纸 修机  难度 蛮大的 ,对于仁宝保护隔离的理解

网友:
正好手里有一个和这个差不多故障的板子 学习了

网友:
换芯片不行就要靠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