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只有独显的主板,内屏无显外接正常简单快修

楼主(2015-08-31):
       今天,正发呆着无活干。忽然干弟出现,说是他朋友的一台华硕笔记本,心情马上走起。。。型号K42J   I3 370M 只有独显的型号无核显的。他说朋友这台机用着好好的,下次开机就不显示了。马上用我的电源开机跑电流,看着机上的小灯,看到硬盘灯有读取数据的闪动。感觉系统进入了,哪就接上外屏看看吧,重新开机果然,系统Win7的操作一齐正常。我告诉他,屏或者是主板坏,说要流机检查维修,有事电联他回家后。我马上拆机,看主板好明显以前修过了,HM55桥周围焊gao超多的,都不想动桥了。先想到换一个屏试试同样无显。哪就是主板了找到图纸,开机首先测屏接口LED19V有,EDID各3.18V,LCD供电0V,+3VS码片3.3V有,背光调节2.3V背光开启0V。
      哪就先查屏供电吧,大家都知华硕就是要有点位图才好找零件,我没有啊。不过很快在屏接口处对着图纸跑了下线就好快找到了最前端控制开启屏供电的小六脚复合双N管,就是在主板屏接口排线下方,2脚就是G极,断电万用表测对地二极管值无穷大,感觉不正常,开机上电测电压开始是0.4几V好快跳到0.8几V,这时我心已有一个念头了。。。一定是前端虚焊了看看图纸,控制开启的复合N管,1,6脚就是电路信号的高低高控制,哪我就短接1,6脚试试!内屏马上有显示了。断电用飞线,短接复合管1,6脚,再开机,一路高歌进WIN7系统,关机,再处理好显卡,桥散热。测试了一个下午,至此修复完毕。

网友:
楼主运气可真好,维修技术也不错哦

网友:
嗯..华硕的机器不好搞啊...没有板号......

网友:
楼主这么晚还在修机  而且都是秒杀   你这机器的点位 好像TB 有卖的吧

网友:
应该 是显卡问题吧

网友:
楼主真是勤奋那,3点就开干了啊,佩服!

网友A:
内屏不显,原来是屏供电不出啊,学习了。

网友:
跟我前天碰到的东芝L800一模一样 我的也是外接好 内接不过是白屏 3V供电没有 连接6脚管  3脚开启接显卡焊点 无电压 短接1 6脚 花屏 做显卡一样 后来换了显卡好的

网友:
给你们点个赞。辛苦了

网友:
这机器的图纸也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屏不显,原来是屏供电不出啊,学习了。

       这机器,刚好就是无屏供电,就无背光开启电平的屏也就什么动静都无了。屏的供电开启主要是桥发出的,我看的这图纸之间重有一个大大与门。屏背光开启要用屏供电提供上拉电平的。屏供电出了就一齐正常,刚好显卡又无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