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 又一新故障 F1A55-M LE F1A75M-LE 复位灯隔几秒闪一下

楼主(2015-08-31):
网吧顾客拿来8片板,A55 跟a75  其实这两个型号 配置都差不多,采用芯片跟电路图都差不多。8片主板全是 供电正常,有几块是冷机会跑一下码,然后在开 又是复位灯过几秒闪一下,查了一个通宵才修好了一片,这通宵还是很划算,结果全是时钟芯片故障,不知道这是否为通病!!我想应该不是 我估计应该可能是超频导致的,时钟芯片型号9LPRS483BGLF 往后碰到这种时钟芯片的大家注意下,

网友:
我这现在有块、F1A55-M LX3 REV1.00    也是复位灯一闪一闪。。 。总线供电不正常现在 在找资料!

网友:
一个通宵的努力 谢谢楼主

网友:
精神可以啊,维修就是太费精力啦

网友:
修的不多,这个通病记下了。

网友:
有时CPU或内存问题也这样

网友:
没这个耐心啊

网友:
这种板内存没3.3也会这样的吧

网友:
请问cpu的超频是什么控制的?

网友:
9lprs483和9lprs485这两个型号的时钟特别容易坏

网友:
华硕好像经常有这样现象

网友:
维修是费时的,费脑的,精神可嘉支持

网友:
A75会有时钟芯片?

网友:
以后修到问题学习了

网友:
我都想搞这么多的主板啊。。。

网友:
谢谢大师,我今天就遇到一块这样的华硕板子,也是复位灯一直在闪,干了时钟芯片就好了

网友:
华硕很少坏时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