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l530奇葩问题

楼主(2015-08-31):
        早上客户送来机子,开机 灰屏(有背光不显示),查外接也是同样的问题,怀疑显卡,拆机后,上BGA焊显卡,焊完之后装了一半,检测一下,开机亮了
完全装好之后,又是灰屏,一个一个排查,从硬盘开始,拔掉硬盘 ,开机,亮了, 又重新插上,进系统了,过了一会,又灰屏了,确定硬盘故障,让客户换了硬盘
测了一下午 ,ok!维修结束

网友:
呵呵。这就是经验呀,像我估计又要头大了 ,顶一个

网友:
硬盘也会引起灰屏,,,少见

网友:
。。。硬盘应该不会吧

网友:
奇怪问题哦

网友:
第一次遇到 这样奇怪的问题

网友:
没遇到过 这个问题

网友:
估计读写错误,引起显示异常

网友:
一般硬盘会引起卡LOGO 引起灰屏到是没见过 是不是之前灰屏 LZ加焊了显卡 后来是过LOGO不显示 2个问题

网友:
这种故障比较少

网友:
这种问题都是很少见

网友:
呵呵 不是硬盘而是系统 不信你试试就知道

网友:
见过话说  在BIOS改显卡的   系统这样还真没见过

网友:
什么问题都有,下次注意下!

网友:
不会是进入节能模式了吧,反正无法理解

网友:
不是吧?硬盘在别的机子试过了没

网友:
这样问题也有啊

网友:
这种问题很少见。

网友:
的确是奇葩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不成立,但维修这块,唉说不清的

网友:
硬盘也能引起这个?
我也是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