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 无CPU供电 原机CPU不出+VCCSAP 更换CPU后供电正常但是无CPU供电

楼主(2015-08-31):
这个板子真的不好搞,拿来后上电到0.2左右更换CPU后上电到0.4仅CPU供电没有,图纸打开看到95831头大了,这芯片比较烦   简单测试了下供电 以及开启信号都有更换CPU供电芯片 可是还是依然没有供电 以为换的也是不好了 又换了一个还是一样        芯片供电以及开启信号都正常就是不出CPU供电  借鉴天意等大手拿掉24脚电阻 依然不出电压  PROCPWRGD  该信号也有了是不是可以说明南桥基本可以认为是好的?

网友:
取电阻..强行打开供电

网友A:
把24脚的电阻拿掉,加电看看CPU电压出不出?要是出的话就不是芯片的问题(90%)要是不出肯定就是芯片问题,借鉴这个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87541-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24脚的电阻拿掉,加电看看CPU电压出不出?要是出的话就不是芯片的问题(90%)要是不出肯定就是 ...

开始就敲掉啦

网友B:
换CPU 试了吗 ,我今天那个 开启那些也正常 换了CPU 就出电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CPU 试了吗 ,我今天那个 开启那些也正常 换了CPU 就出电压了

换过啦  就是没电。。。。。。。。。。。。。

网友:
这个是通病吧,南桥?

网友:
有这个时间,不如干个南桥

网友:
电流跑多少

网友:
跑到 0.4 了

网友:
你可以看一下NTC是否有0.6V左右,VR_HOT是否有1V左右,先把这个看了来

网友:
95831 论坛里有介绍 你去看看

网友:
如果都正常的话情况下就只有SVID总线,如果有示波器可以打一个是否有波形,如果没有,那就要看桥的条件是否都满足,所有PG信号,时钟,25M晶振,还有桥送给U的时钟是否正常

网友C:
取掉24脚是量BOOT脚是否出电压,而不是量CPU供电哟,

网友:
拿掉电阻还无供电,那芯片应该是坏了的

网友:
这个应该是芯片保护了,去掉那个保护电阻看看,可能是通病

网友:
去掉24脚的电阻不出CPU供电,查芯片供电、开启、输出、反馈。

网友:
修本需要细心和耐心的。

网友D:
同是被95831搞过的人。。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同是被95831搞过的人。。

哎。。。。。。。。。。。。。。。。真是郁闷死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取掉24脚是量BOOT脚是否出电压,而不是量CPU供电哟,

boot  那个脚??? 量啥  请教

网友E:
what about pr950 tried remove it?

网友:
引用 网友E:
what about pr950 tried remove it?

英文哥  ????

网友:
中国人还是外国人?  不会中文吗。。。。。。。。。。。。

网友F:
换桥解决的人飘过,当然先已经取了24电阻,有电压了,而且换过CPU测试,就直接换的桥

网友G:
我一般遇到95831 坏的多

网友H:
电流上到多少,用示波器看,电感开机瞬间有没有电,

网友I:
这个芯片有全新的换吗?多换几个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一般遇到95831 坏的多

换了3个上去了 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F:
换桥解决的人飘过,当然先已经取了24电阻,有电压了,而且换过CPU测试,就直接换的桥

我的拿掉了也不出供电 。。。。。。。

网友:
引用 网友H:
电流上到多少,用示波器看,电感开机瞬间有没有电,

开机瞬间没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芯片有全新的换吗?多换几个吧

换了3个了  哎

网友:
桥的25M晶振没起振,应该是断线了

网友:
搞好了没!?给传授下经验呗!

网友:
这个搞起来好郁闷

网友:
没遇到过,比较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