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
ACER V193W显示器亮黄灯,黑屏无显示

楼主(2015-08-31):
今天送来的ACER V193W 显示器,刚送来是花瓶带亮线,本以为是屏坏,用通用版点了下,屏是好的,换了根屏线,好了,本以为OK了,但是装上一测试,指示灯亮黄灯屏幕黑无图像,又拆开检查,电压一切正常,刷了MCU还是不行,查论坛也没得,问题不一样,有哪位大侠能指点下小弟啊,说是通病,但是直接换驱动板显得水平太低了,在线等

网友:
仔细观察是否暗屏、仔细检查各电压,正常的话用通用高压板代替,再检查灯管是否损坏。

网友:
你不是用通用板点了,那就证明灯管没有问题呀,可能是你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如果是暗屏的话,指示灯应该有灯呀

网友:
此机器通病也就是Q110 Q111这两个管子  不妨查一下看是否有问题

网友:
有这等的时间直接改了驱动板得了,不是技术不技术的问题,解决了就行

网友:
主控芯片坏了  直接改板子还快

网友:
查下两个同步信号,H V

网友:
我还是发个板子吧,

网友:
显示器亮黄灯是应该是没有信号,驱动板挂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有技术修一下驱动板,否则只能换驱动板了。

网友:
你看看驱动板的5脚是否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