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HPLE2001LW屏闪

楼主(2015-08-31):
接到手时,客户反应说屏闪,以为背光或高压问题。开始试机,刚开机,就屏幕下面四分之一抖动,就像灯管供电不足一样,一会儿就好了。用1个小时左右,屏幕开始下面四分之三,连续黑屏,上面四分之一正常。根据经验感觉这钱没法挣了。屏坏
供电不足

网友:
不能肯定的说是屏幕的问题,屏线估计也有可能

网友:
嗯确实是屏。

网友:
这样的坏屏再修只是浪费时间,反正我就没修好过。

网友:
三星遇到过很多次

网友:
这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
这种原理是屏啊,明白了,下次遇见,可以少走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