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15寸的本

楼主(2015-08-31):
客户已经取走,忘记型号了。问题是外接正常,内屏暗屏。客户描述说拔屏线时候没拔电池导致的。心想不就暗屏吗,应该好搞,报价开修。先换屏排除,还暗,测量主板电路,屏供电19v,3.3V都有,查LED开启信号,无电压,想着飞根线把,这时候忽然手摸到一个芯片很烫手,型号是RTD2136R.目测屏线出来的信号线都要经过这个芯片,不管那么多了,既然烧了,就换吧毕竟换了才有把握。定芯片第二天把芯片换上还不亮,懵了。外接依然正常,屏幕也不暗屏直接不显。心想也没动其他的,仔细观察焊接的芯片。有一个脚好像没焊好。加焊重新再试,亮机。心里的石头总算落下。开机测试都正常。真是老了。芯片没焊好实在不应该啊。惭愧

网友:
做维修就需要细心一点,一点细节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