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7A 显卡

楼主(2015-08-31):
有谁知道怎么把独立显卡屏蔽掉,改用集成的??
显卡

网友:
你试试直接把独显的供电断开,我修到过很多,有的可以把独显供电断开就可以单独使用集显

网友:
如果 板子上有cpu集成显卡供电 可以把显卡直接取了试试

网友:
这个机器是单独立的,改集成很困难

网友:
没有看到显卡供电,直接把显卡拆了行不行?

网友:
把显卡去掉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