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5-08-31):
菜鸟求告知mos管启动电压直接从0v飚到2点几 LD7575的芯片 这正常不
芯片

网友:
你得看看他的D级是多少电压,正常G级是高电平就行,2点多算正常

网友:
这个电压一般很少去测的

网友:
看条件,条件成立,瞬间2V很正常

网友:
应该是正常的,,看是负载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