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201E 板号X202E REV:2.1 CPU温度高,开机就80几度。有遇到过的没?什么问题

楼主(2015-08-31):
如题。。。。。。。。。。。。。。

网友:
散热不好吧,先处理一下

网友:
先改个常转看看

网友:
清理下电脑 在改为常转  这样温度应该可以降下来

网友:
CPU与散热器接触不好仔细看看

网友:
我有一台这样的现在还没解决

网友:
做散热呀,或者换散热器试下

网友:
跟我一样的,我这里也有一个,开机就是你这个温度了,估计只有换CPU了,好像没有其他的办法呢,还不知道换了CPU会不会好呢,

网友:
这个机器本来就是温度高  升级个新版BIOS试试

网友:
刷BIOS看看,我有个U31J也是这个问题,刷了BIOS要好点。

网友(2015-10-04):
不知道 你的解决没 我的 现在也是温度高   升级最新的bios了

网友:
检查散热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