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 时显时不显示的特殊案例

楼主(2015-08-31):
同行送来一台Y450,说是不显示,插上电源一试果然不显示,看电流波动几次后停留在1.33左右,有时候停留在1.4   1.25之间,就是不亮机,于是给同行说是显卡问题修好XXX钱,同行答应了,接着就开始大卸八块,用示波器追了一下BIOS和内存,再一次确定应该就是显卡的问题,二话不说直接上邢台,  N分钟过后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接上电源开始试机,开关一按,电流几次波动,咔咔亮机了!说实话小小鸡动了一把!  安全起见多开几次试试,于是二次  三次都OK了!  赶紧装好  准备收钱,装的过程中发现屏轴下面链接D壳的螺丝座子还都裂开了,这可要命,老机器就是这个吊样的,时间久了壳子在高温熏烤下老化了,动几下就烂了,这样七七八八搞了四五十分钟才把机器装好!装好机器寻思进个系统看看    顺路烤烤机!结果一上电就傻眼了!又*脏话*不亮了,电流和之前的一样!心情有点儿不好了,坐下来喝了口水骂了几声娘!  有点儿不甘心,于是接着再干,拆下主板后在论坛下载了一个BIOS刷了进去,开机一看感觉不对,电流无跳变,直接就跑1.25   不亮机!应该是BIOS不对,接着又上论坛仔细找了一番对准型号,版号!又找了个刷进去,这回又开机了!心想多试试看,该不会真是BIOS问题?   试了几次没问题,等冷一下机器再试试,冷机期间去修了一个显示器!回来继续试机,结果你们猜是啥状况?..............................................................结果又不亮机了! 别的不多说了,又是很生气!    用表打了一下显卡跟北桥的电容,打的过程中摇动主板,看看阻抗会不会有啥变化,结果没发现异常,要不拆下显卡重新植球试试!准备动手的时候又动了一下歪脑筋,要不先加焊一下北桥试试!死马当活马医,碰碰运气!上台一焊,拿下来一试又亮机了!这下问题就明朗了,原来主板有温度的时候就OK,一旦冷下来的时候就不行了!没啥思路了上论坛继续去翻翻大家的经验,看了很多接近类似的问题,都说换显卡,加焊植球都没有用的!  上淘宝看了一下这个显卡算上运费要一百多!  真的不敢买,太贵了!同行的机器一换大件基本就不会修了,因为同行都*脏话*太黑了,价格给用户报的死高死高的,又是老机器了!  在准备给同行打电话告知其不修了的同时,我顿时想到了CPU,是不是换个CPU试试!............................................   功夫不负有心人,换了CPU真就OK了!     写的有点儿啰嗦,欢迎大家的光看!经常看论坛的朋友大方踊跃的分享自己的维修心得,我不能总偷看,自己碰到解决好的问题又不分享给大家....     人不能这么自私的....    以后只要有时间还会写更多的维修心得....

网友:
这种问题还没有碰到过,不过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CPU  为啥会造成这种情况呢

网友:
时显时不显,换CPU能好,WHY?

网友:
冷机开的时候    很难亮     主板热乎了    比如你加焊显卡   加焊北桥后拿下来立马上电就OK

网友:
Y450的机子基本没修好过。拆装复杂。看到了想死的心都有。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楼主 好闲啊   不过问题还是解决了  不错

网友:
为什么不下换cup试试那

网友(2015-10-03):
这种问题还没有碰到过,不过感谢楼主的分享.我现在手上也有一台和楼主一样的机子,我也换个试一下
我还没有动显卡

网友:
没见过 CPU 你加焊的时候 CPU没拿掉么?  不可能吧     是不是CPU座子虚焊了!

网友:
和CPU应该没关系吧?

网友:
冷机不开机,cpu搞得鬼,总结完毕,原因待查

网友:
还没有见过为样的现象~!

网友:
没遇到过,不过真心想不明白CPU会造成这种问题。

网友:
还真没有碰到过CPU出这个问题的。

网友:
加焊北桥试试

网友:
我也有两台,电流1.9,有时都上到2.

网友A:
我也有两台,电流1.9,有时都上到2.0了都不亮机,晕,应该是电压全部都出来了,就是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两台,电流1.9,有时都上到2.0了都不亮机,晕,应该是电压全部都出来了,就是不亮,{:4_1 ...

今天也收到了一台Y450,无显电流1.3A,测试小板显卡供电正常,明天干显卡,要不先换个CPU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