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起电脑自动关机的原因及一般解决方法

楼主(2015-08-31):
引起电脑自动关机的原因及一般解决方法:

【简单版】

一、病毒的原因。

二、硬件的问题。比如电源

三、软件的问题。比如CPU测温监控软件。

四、系统文件丢失,误操作造成的。

五、黑客攻击你。

具体解决方法是重做系统,就可以排除第1、3、4、5;如果还死,就是硬件问题了。

【专业版】

※硬件方面原因:

★“散热不良”:显示器、电源和CPU在工作中发热量非常大,因此体质良好的通风关况非常重要,如果显示器过热将会导致色彩、图像失真甚缩短显示器寿命。工作时间太长也会导致电源或显示器散热不畅而造成电脑死机。CPU的散热是关系到电脑运行的稳定性的重要问题,也是散热故障发生的“重灾区”。

★“灰尘杀手”:机器内灰尘过多也会引起死机故障。如软驱磁头或光驱激光头沾染过多灰尘后,会导致读写错误,严重的会引起电脑死机。

★“软硬件不兼容”:例如3D制作及一些特殊软件,可能在有的电脑中不能正常安装或启动,其中可能就有软硬件兼容方面的问题。

★“内存条故障”:主要是内存条松动、本身质量所致。应根据具体情况排除内存条接角故障,如果是内存条质量存在问题,则需更换内存才能解决问题。

★“硬盘故障”:主要是硬盘老化或由于使用不当造成坏道、坏扇区。这样机器在动行时就很容易发生死机。可以用专用工具软件来进行排障处理,如损坏严重则只能更换硬盘了。另外对于不支持UDMA66/100的主板,应注意CMOS中硬盘运行方式的设定。

★“CPU超频”:超频提高了CPU的工作频率,同时,也可能使其性能变得不稳定。解决办法当然也比较简单,就是让CPU回到正常的频率上。

★“硬件资源冲突”:常见的是声卡或显示卡的设置冲突,引起异常错误。此外,其它设备的中断、DMA或端口出现冲突的话,可能导致少数驱动程序产生异常,以致死机。解决的办法是以“安全模式”启动,在“控制面板”->“系统”->“设备管理”中进行适当调整。

★“劣质零部件”:少数不法商人在给顾客组装机时,使用质量低劣的板卡、内存,有的甚至出售冒牌主板和打磨过的CPU、内存条,这样的机器在运行时很不稳定,发生死机在所难免。因此,用户购机时应该警惕。

※软件方面原因:

★病毒感染:病毒可以使计算机工作效率急剧下降,造成频繁死机。此类故障可通过运行杀毒软件进行全面查毒、杀毒,并应及时升级杀毒软件。

★ CMOS设置不当:硬盘参数设置、模式设置、内存参数设置不当从而导致计算机无法启动。

★系统文件的误删除:由于Windows 9X启动需要有Command.com、Io.sys、Msdos.sys等文件,如果这些文件遭到破坏或被误删除,即使在CMOS中各种硬件设置正确无误也无济于事。此时需用系统盘重新启动系统后,重新传送系统文件。

★ 初始化文件遭破坏:由于Windows 9X启动需要读取System.ini、Win.ini和注册表文件,如果存在Config.sys、Autoexec.bat文件,这两个文件也会被读取。只要这些文件中存在错误信息都可能出现死机,特别是System.ini、Win.ini、User.dat、System.dat这四个文件尤其重要。

★ 动态链接库文件(DLL)丢失:在Windows操作系统中还有一类文件也相当重要,这就是扩展名为DLL的动态链接库文件,这些文件从性质上来讲是属于共享类文件。如果在删除一个应用程序时将一个共享文件一并删除,特别是比较重要的核心链接文件被删除,系统就会死机甚至崩溃。

★硬盘剩余空间太少或碎片太多:,由于一些应用程序运行需要大量的内存,需用磁盘空间提供虚拟内存,如果硬盘的剩余空间太少难以满足软件的运行需要,就容易造成死机。解决此类问题的方法是合理划分磁盘空间、使用“磁盘碎片整理程序”定期整理硬盘、清除硬盘中垃圾文件。

★软件升级不当:在软件的升级过程中会对其中共享的一些组件进行升级,但其它程序可能不支持升级后的组件而导致出现各种问题。

★滥用测试版软件:测试版软件通常存在一些Bug或在某些方面不够稳定,使用后会出现数据丢失的程序错误提示、死机或导致系统无法启动。

★ 非法卸载软件:如果不通过软件的卸载,直接将软件安装目录删除,将无法清除注册表及Windows目录中相应的链接文件,导致系统变得不稳定而引起死机。建议删除不需要的应用软件时应使用软件提供的卸载程序,最好是运行“控制面板”中的“添加/删除程序”彻底将该软件从系统中删除。

★使用盗版软件:盗版软件可能隐藏着病毒,一旦执行会自动修改系统,使系统在运行中出现死机。

★启动的程序太多:由于运行太多的程序,使系统资源紧张,个别程序需要的数据在内存或虚拟内存中找不到,也会出现异常错误。

★非法操作:用非法格式或参数非法打开或释放有关程序,也会导致电脑死机。

★ 非正常关闭计算机:不要直接使用`机箱电源按钮强行关机,这样易造成系统文件损坏或丢失,引起自动启动或运行时死机。对于Windows 98/2000/NT等系统来说,这点非常重要,严重的话,会引起系统崩溃。★内存冲突:有时候运行各种软件都正常,但是却忽然间莫名其妙地死机,重新启动后运行这些应用程序又十分正常,这是一种假死机现象。出现的原因多是Win 98的内存资源冲突答案补充 如果是我电脑,我会立即重装系统,系统中过病毒,再怎么牛的杀毒软件解决,我都觉得别扭。

推荐楼主操作:

1.重装系统。

2.查看你系统盘符文件格式是否为NTFS,不是请更改,附件里有工具

3.电压不稳定请寻找稳定的电源,也可以给电脑装个稳定电压的滤波器

4.猫的问题是由于猫老了。长时间使用,注意猫的散热.

网友:
百度来的吧?

网友:
这  有这么麻烦吗?

网友A:
a卡,这么多字,排版的还不错,可惜不是原创哦,,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a卡,这么多字,排版的还不错,可惜不是原创哦,,哈哈

机智的被你发现了  不过排版有修改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