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轮子叫什么名称?

楼主(2015-08-31):
新复印机老卡纸,今天全拆来发现这个地方少一个轮子!请教这个轮子叫什么,在淘宝怎么搜索?

补充内容 (2015-9-1 09:33):
已经找到了!谢谢各位回复。

网友:
复印机轴承

网友:
这不是轴承吧?

网友:
你就搜你那个型号的机型配件。

网友:
少了那个也没事  你看看分离爪

网友:
正是贴着鼓面走纸的轮子。

网友:
一般情况少了 没事 ,这个一般都是拆旧机。。你在淘宝找卖旧机的。

网友:
这个也能买????

网友:
卡纸 也许不是这个轮子引起的。  一般来说 我遇到的卡纸 都不是这个轮子。  有些时候 鼓芯上面的这种轮子掉了 都没事。

网友:
这个不就是轮子吗,是不是全称叫做:牵引式带动轮子啊?

网友:
这个轮子影响不大,老卡纸要查其它的部件。

网友:
定影导纸齿轮,相要找配件 照相后上淘宝找这里机的配件卖家  给他看照片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