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0-70M开不了机

楼主(2015-08-31):
小弟刚开始接触笔记本电脑  今天接到一个LENOVO G40-70M  说是不开机  拆机裸板待机电流0.013正常  触发后电流跑到0.637  拔掉内存0.520  没有思路了

网友:
机器没过保呀!

网友A:
是的  给客户说了 不愿意拿到售后去 嫌麻烦呵呵

网友:
G40   新机器、 连图纸都找不到的、 怎么修

网友B:
触发后0.67电流估计已经跑马了,查看有无进水腐蚀?网卡、USB口有无异常,外接如何?放电刷刷BIOS

网友:
看看北桥芯片吧

网友:
先刷个bios

网友:
你给的东西不够全面  不好分析

网友:
刷了BIOS 问题没解决

网友:
看电流跳变,过内存就干显卡,有示波器更好

网友:
电流升到0.6的时候有一次微弱的跳变的话就直接干显卡吧

网友:
复位有没有

网友:
有示波器也只会测测PWM  没有图纸 复位脚找不到  这块只有显卡和CPU两个芯片  桥集成在CPU上了

网友:
可以拿去保修的,这新机器不好修啊

网友:
这机器好新啊

网友:
这种新机器哪来的北桥?

网友C:
什么显卡,看看是不是没有过显卡

网友:
这个机器新的

网友:
因特尔的跑电流是很小的 何况是上网本
能保修尽量去保修 我一般对客户这样说的 保修又不花什么钱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什么显卡,看看是不是没有过显卡

兄弟 用示波器怎么样测 能知道过不过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  给客户说了 不愿意拿到售后去 嫌麻烦呵呵

拿到售后去,然后再收客户钱就行了,第一天送过去,第二天就能换好一块主板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触发后0.67电流估计已经跑马了,查看有无进水腐蚀?网卡、USB口有无异常,外接如何?放电刷刷BIOS

刷了bios会亮机慢,

网友E:
电压都出来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压都出来了吗???

全部出来了

网友:
保内机,没资料送售后稳妥些

网友:
已经拆了  不知道能不能保?

网友:
发给我吧哥们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刷了bios会亮机慢,

这个只有找合成的BIOS了,或者是原厂BIOS才可以了

网友:
可以考虑刷个BIOS

没过保建议走售后  或者你去给售后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 用示波器怎么样测 能知道过不过显卡

干嘛要示波仪?看电流就知道了

网友:
问题已解决  换个BIOS芯片  但开机速度太慢了 进LOGO就要30秒   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