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A7000不开机维修一例(维修界新招界定故障准确)

楼主(2015-08-31):
前台接修一联想启天A7000(板号09195)一体机加电不显,同事拆机后裸板至我维修

检测过程:
简单代换CPU 内存后机器故障无变化
确定故障存在于主板本身,
测量PLTRST#正确产生,同时测量CPURST#正常抬高.没有点位无法找到ADS#不确定CPU是否正常工作
找到LPC_FRAME#测量发现为单脉冲。确定CPU预取CODE过程异常。
按着以往的经验,示波器直接测量SMBUS总线过N秒后有一小组脉冲出现,确定是ICH的预取CODE异常所引起的ICH内TCO计数器N个RTCCLK周期后寻址异常的报错动作(这部分只是自己的经验,没有相关资料证实也没有太准确的定义,属个人理解)
拆掉BIOS芯片后读出内部ROM。将BIOS的入口跳转地址添冲FF,后写回主板
示波器打到10US通电测量LPC总线。发现CPU寻址首地址并没有送完,(lframe#下拉次数明显不足)
测量PCI_FRAME也只有一个下拉脉充出现
检测了FSB和DMI的物业连接正常后。相关模块的供电到位
解决直接更换82801GB后,机器顺利送完首地址,回写正确BIOS后机器跑码亮机

 会员14632872元2022-10-11 10:43

网友:
没图 不好理解啊

网友:
厉害啊 ,这种都能看懂

网友A:
呵呵。厉害。专家级!一般这样的我先测FSB,DMI,LPC值没问题。帧周期没波或少波的话,直接干南桥了。干完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厉害。专家级!一般这样的我先测FSB,DMI,LPC值没问题。帧周期没波或少波的话,直接干南桥了。干完再 ...

啥时候发月饼?

网友A:
27日来迅维领取。

网友:
你得问月饼。月饼说“27日来迅维领取。”(中秋节)。你可吃不下一个“月饼”。

网友:
引用 网友A:
27日来迅维领取。

麦毅诚敢“吃”月饼?真是胆大。哈哈

网友:
神分析。。学习了,佩服

网友:
牛人,讨论问题又讨论到月饼了

网友:
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
遇到一台和楼主的一样的,先写个BIOS试试看不行再换南桥

网友:
遇到一台和楼主的一样的,先写个BIOS试试看不行再换南桥a

网友:
楼主真不赖,尤其是最后一段话说的特别好,努力提高自己

网友:
联想Z470报 210:CPU Uariable MTRR config

网友:
这种帖子看着就是舒服,经典,字字到位。CPU送出CS:IP后确实难修,思路确实清晰到位,联盟风格,楼主是联盟出来的吧?

网友:
GB桥是通病 呵呵 不过还是学习了

网友:
自己知识有限有些还不能理解,加收藏以后到信号级研究研究,写的很好

网友:
思路真的很清晰

网友:
牛人啊!分析得好深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