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h55m-e33进入pe黑屏,系统安装到安装设备界面黑屏

楼主(2015-08-31):
求助一下,V星h55m-e33的板子

整机能正常点亮,但是老毛桃大白菜等等的win7pe win8pe,进入pe的时候,windows标志结束立马黑屏,黑屏是显示器还亮的那种黑屏,黑屏里没有任何字符,
就是纯黑屏,显示器还是有背光的,键盘灯由不亮到亮,鼠标灯一直亮,风扇都转。

能够进2003这种老pe,但是用安装器部署win7镜像后,重启到win7安装设备那个界面,也是立马黑屏。

内存、电源、显卡、硬盘、硬盘线通通有替代法换过,除了主板和cpu。

想求助下是不是主板存在问题?

网友:
一起请真相

网友:
换     换

小小菜鸟,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硬盘模式改成AHCI就行

网友:
清理内存条或者换根试试了么,,感觉像是内存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