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优派 VA2248-LED 花屏如下图 大家看看是驱动板还是屏体的问题??

楼主(2015-08-31):
优派 VA2248-LED 花屏如下图 大家看看是驱动板还是屏体的问题??
问题

网友:
难道是屏线 可惜手头暂时没工具测试

网友:
屏的问题,应该受伤了,

网友:
确定是屏的问题吗? 要是百分百就不不弄啦

网友:
遇到过这个牌子驱动板电容坏了,出现这个故障的!

网友:
和这个现象一模一样的吗??

网友:
没高手过来讨论讨论吗????

网友:
更换一个代用板子试试

网友:
个人觉得应该是屏出了问题了,如果没有一定的技术维修不了。

网友:
屏了,,不放心就那个通用板试试,,,有时间可以试一试,没时间只接给客户,费时费力

网友:
用通用板试试看

网友:
好像是屏坏了

网友:
屏线 优派很多这个问题 是屏线 我今天修了三台27的优派也差不多这个故障 换了屏线解决

网友:
屏线先换一下,但感觉屏的问题可能性大点

网友:
换个通用板试试。

网友:
用通用板点屏试一下,问题还在的话就是屏问题,可以正常显示话就可能你驱动板或者屏线的问题。

网友:
屏的问题,看看屏线路哪里有问题

网友:
看样子屏的可能性很大啊

网友:
应该是屏坏的几率比较大

网友(2015-10-07):
以前遇到过这个牌子的也是这样的情况,我判断是屏坏,客户拿走了,后来再去他家修电脑,发现他让别人修好了,不是屏的问题,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屏的问题居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