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6 R13 待机0.06A 不过19V之飞线

楼主(2015-08-31):
电流0.06,电源管理PU2 P2806微热,换了一个照旧,仔细测量,13脚  REG (12VALW) 只有6V左右,17脚VH28只有12V,
看来12V被拉低了,对地二极体值也正常,去的几个地方就是上拉电阻隔离,拆开电阻还是一样,
估计板层微短漏电,割断,飞线搞好,上电0.16A,你妹还有问题,测到网卡没供电(由PU2提供),LAN_POWER信号没有电压,阻值40,通到EC100脚,
挑起EC100脚阻值恢复正常,再上电0.45A,我草,难道要检测网卡供电?不想他了,直接将PU2的1脚与2脚连在一起(LAN_POWER与MAINON信号),
上电0.8左右跳变,心终于定了。

网友A:
这板层故障还真多,有进水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板层故障还真多,有进水不?

没有进液,没有修过,没有多少灰尘

网友B:
这个,1脚和2脚接在一起没影响吗?mainon 和lan power  是同时出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1脚和2脚接在一起没影响吗?mainon 和lan power  是同时出的吗

EC100脚挑起了,连在一起没什么影响

网友:
这样都可以啊,没什么影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