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42JR REV.4.0 开机不显

楼主(2015-08-31):
不知道哪里出问题。
开机不掉电,待机电流0.029-1.3-1.4-2.1-2.2-1.6-1.6 保持在1.67左右
外接也不显示,只是屏幕稍微亮一点,没图像?
外接键盘灯不亮。
本人是新手,求教

网友:
显卡无疑!

网友:
可以先刷个bios

网友:
刷了,还是这样。

网友A:
笔记本显卡坏,外接不是应该会正常的吗?

网友B:
这个事A卡直接干就OK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事A卡直接干就OK了

A卡?
现在麻烦大了,刷了bios,刷来刷去,板子都不动了

网友A:
加焊了显卡,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事A卡直接干就OK了

加焊了显卡,亮机了,谢谢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焊了显卡,亮了。

这机器显卡就爱坏的,能上到这个电流了,显卡无疑。

网友:
引用 网友A:
A卡?
现在麻烦大了,刷了bios,刷来刷去,板子都不动了

A卡就是ATI显卡。这电流明显显卡问题刷什么BIOS

网友:
这种现象多半显卡空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笔记本显卡坏,外接不是应该会正常的吗?

你真的是新手

网友:
这机子问题就是显卡 BIOS

网友:
这机器通病多,CPU供电,BIOS,显卡

网友:
你说对了

网友:
我这个也是1.6  加焊显卡试试

网友:
我刚修了两个这机器,一个加焊显卡就好了,一个加焊显卡还不行,能了半天换个CPU ok了

网友C:
谁跟你说的显卡坏一定外接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谁跟你说的显卡坏一定外接正常的

你是乱回复,我有说过显卡坏一定外接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