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二极管 小修

楼主(2015-08-31):
  前段时间显卡坏了,电脑温度显示显卡温度80度,我打开机箱把把显卡拆出来发现铁硅铝电容都鼓起了,结果在报废的主板上面拆了几个替换了一下,这种小问题,只要有电子基础的人都可以搞定的。
  硬盘维修,开机显示硬盘无法启动,硬盘无法引导,我撞见故障如下:
【故障1】:上电电机转,但是检测不到主引导
  我拆开硬盘主板发现,肖特基二极管裂开,这是一个稳压保护二极管,防止上电瞬间浪涌保护入下图。
肖特基二极管,安装后正常使用。

【故障2】:上电电机不转,检测不到主引导
  我拆开硬盘主板发现,马达驱动IC坏掉,经用万用表测量发现IC短路,用热风枪把马达驱动芯片吹下来后,测量没有短路,找到同型号的。
  马达驱动芯片跟换正常使用,只要不是主芯片坏,都可以修复的,因为主芯片内部有程序。

网友:
这个马达的驱动芯片在特别老式的WD硬盘上最容易坏的  散热不好就会容易烧

网友:
看来都是
修硬盘的高手

网友:
确实驱动芯片坏的多

网友:
aaaaaaaaaaaaa

ejyf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检查驱动芯片是否短路费不少时间吧?

网友:
应该还有劈坏的吧

网友A:
看了你的帖子,刚就修好了一个硬盘,肖特基二极管烧了,感谢楼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了你的帖子,刚就修好了一个硬盘,肖特基二极管烧了,感谢楼主

不是吧  这么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是吧  这么巧

heh 确实如此WD160G的盘,客户换下来的以为废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eh 确实如此WD160G的盘,客户换下来的以为废了

好吧 那就恭喜你了  可以偷偷给自己开个小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吧 那就恭喜你了  可以偷偷给自己开个小灶了

呵呵还得谢谢你,开小灶还不至于,有机会我请客

网友:
手中有很多硬盘,有时间照您的方法修一下!

网友:
呵呵,大师来着。学习了

网友:
路过学习,显示器接触少。

网友:
学习了,感谢老师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好像屏蔽了一样

网友(2015-10-07):
多动手就是好,

网友:
ST的老古董这个也容易坏

网友:
二极管的直接拆也没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