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敲盘原因解析

楼主(2015-08-31):
硬盘敲盘的原因大体可分为以下几类:
  1:物理损伤(磁头损伤、盘片划伤等,此类故障不能用软件修复)
  2:固件问题
  3:电路板不匹配
  4:错误操作

维修思路:
  1:要先目测电路板的好坏及电路板是否和盘体匹配
  2:上电看敲盘的状态,有的6Y的硬盘会敲一会儿就认盘了,有的盘敲起来是带尾音的。
  3:跳安全模式看加载A区的引导文件时是否敲盘(6Y的盘在加载A区的引导文件一般都会有规律的敲一会儿,这是正常的!但如果一直敲不停就不正常了),如果还敲就加载C区的引导文件。一般在加载C区时是不会敲盘的(加C区的引导文件也敲盘就换块电路板再试,要是还敲那这种盘就基本上是修复不好了)C区的引导如果能加进并显示正确的型号,序列号,固件版本及容量就可以进C区进行修复了。(如果加完引导文件重读ID后没有显示序列号等就换引导文件再加重新加载)

网友:
数据恢复用的到

网友:
有点深奥看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