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502 15年的···请苹果大师指导下·

楼主(2015-08-31):
苹果新手···触发报警3声然后停2秒又开始报警3声··重复这样。南桥北桥·CPU·三合一的。想做三合一的桥··但是不确定是不是这个问题,不敢动··所以请求帮忙解决下问题,谢谢,

网友:
  先刷BIOS看看呢

网友A:
我维修苹果板子遇到的报警声:一声无内存。三声跟内存也有关系。重点检查内存及插槽。

网友A:
苹果板子一般有二个内存插槽,一个一个插槽试试看是哪个有问题,要逐一排查,最后才能确定是不是南北桥出了问题。

网友:
是内存颗粒的问题吧,这个是板载内存

网友B:
这么新的机器不走售后?进水机吗?三声可能是内存或者键盘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维修苹果板子遇到的报警声:一声无内存。三声跟内存也有关系。重点检查内存及插槽。

没有内存插槽的··板载的··显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苹果板子一般有二个内存插槽,一个一个插槽试试看是哪个有问题,要逐一排查,最后才能确定是不是南北桥出了 ...

板载内存的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么新的机器不走售后?进水机吗?三声可能是内存或者键盘的问题。

客户一拳打在触摸板上面··然后就出现这样的问题了,,人为不保修啊

网友:
我现在是心里,我怕我维修过了,维修不好,对换价格又变贵了。所以··纠结···不敢下手。报价给客户也不高··朋友机器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客户一拳打在触摸板上面··然后就出现这样的问题了,,人为不保修啊

呵呵 有钱人,触摸板和触摸板下面重点检查对象。键盘有问题也会3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维修苹果板子遇到的报警声:一声无内存。三声跟内存也有关系。重点检查内存及插槽。

板载内存的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呵呵 有钱人,触摸板和触摸板下面重点检查对象。键盘有问题也会3声。

单主板也一样呢,,他才买一个月··应该是两公婆PK吧,,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单主板也一样呢,,他才买一个月··应该是两公婆PK吧,,呵呵

看了你的描述,应该是元件脱焊了,板载内存维修麻烦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单主板也一样呢,,他才买一个月··应该是两公婆PK吧,,呵呵

两公婆PK的不好处理,硬伤多观察断线、变形。修不了送你了。

网友:
现在的问题是你不知道是哪个显存出了问题,每一个都要检查,一个一个的拆下来重新安装上去,挺费时间的。我为什么怀疑是内存的问题呢?因为根据我维修苹果板子的经验来判断的,除非你这个型号的板子特别。

网友:
板载内存啊哪里还有内槽啊

网友:
这个问题应该和内存那部分有关系的。

网友:
这个苹果有板载内存的吧

网友:
拳打脚踢的 不好说了  仔细观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