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5-471 不跑码

楼主(2015-08-31):
宏基V5-471
11309-2
HM77
故障:电流有时0.7A 有时1.0A.有时1.1A不显。有时上电不触发,电流0.02.

经查少了CPU集显电压,好像集显电压要内存跑码后才有,,内存供电都正常,

平台复位信号:3.3v都有。
BUF_CPU_RST#:1.05v也有
H_CPUPWRGD    1.05V
没波波量内存波形,,,

请大神们给个思路。。。

网友:
BIOS有刷吗?

网友:
第一就刷BIOS,,而且刷了N个

网友:
哎,,给个思路,,桥的条件都查了两遍了,,这TM坑死人了

网友:
为何电流有时候不一样 有时候高有时候低?
看下导致这个的故障点也许就修好了v

网友A:
我有台差不多楼主搞定木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台差不多楼主搞定木有

没有啊,,换了桥,还是没搞定。。你的CPU复位有吗

网友:
我这也有一台,COMS放一下电好了,但是过一会又不行了

网友:
现在不出集显的机器最坑爹了

网友:
核心电压开始有0.8之后就会消失。。

前天修了一台。。

网友:
你没有示波器那还怎么修啊,最好先打一下内存的SMBUS波形,还有看打一下SVID的波型

网友:
刷bios 看下

网友:
cpu基成的,没啥镐头

网友:
不跑码是难修啊

网友:
和我修的一台E1-471一样 有时不触发 有时上电到0.7 有时可以显示 后来换桥好的

网友:
你的机子搞好没有

网友(2015-10-26):
现在手上有一台,就是开机0.02掉电,按住开机键保持0.02,只有3,5v,不知道咋搞。

网友:
查一下内存复位和 CPU 桥 EC的 通讯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