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4326S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5-08-31):
我要抱怨的是惠普的机器忒烂勒吧!那多显卡桥虚汗地!!!!
正事,4326S的一台AMD的不触发,以为都是BIOS神马的简单事,原来不是这样地原因有它。拆机,测量3V、5V电压全无。那就看图图啊!有图有点位啊!
插上适配器要产生公共点+PRWSRC,必须要经过PQ17PQ16。问题是PQ17,因为PQ16的体二极管是可以过去的,那PQ17要导通,必须PQ19PQ21都要导通,才能拉低PR49,使得PR48PR49形成分压电路,控制PQ17导通。控制PQ19PQ21导通的条件是VCC1_POR#_3ADP_EN,查看这两个信号都同来自EC,就此可以知道EC工作后才产生的公共点!
而VCC1_POR#_3,一端到EC的待机复位77脚, 由3VPCU上拉。
测量是3.3V正常。
那嘛看ADP_EN这个信号,直接连接到EC 说明需要EC先满足本身的待机条件才行。
难就是这个信号不正常了!测量果然如此啊!那就查EC的工作条件。供电、时钟、复位、BIOS都查过,刷过没有问题。那就应该检测到适配器就会发出ADP_EN。那就先测测中间针的电压,一测0V,不对呀!短路?!查!!!! 当我找这个的时候发现了问题所在 ,一测短路!电容容易短路啊?!用点位图找到了地理位置,一看黑色的一查
PC229是双向稳压二极管,它是防静电的,长的像电感,很容易坏。哦!!原来是它坏了.拆了哈勒.亮机图片

网友:
沙发沙发~修得不错~很细心~有思路~

网友:
循序渐进,步步紧扣。赞一个!

网友:
不错 加分鼓励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像个做技术的。

网友:
维修思路清楚 不错

网友A:
师兄师弟,哥们来给你助力力了,分析的很有道理,那个正反向顶头的叫什么,以前老师讲过,我都给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师兄师弟,哥们来给你助力力了,分析的很有道理,那个正反向顶头的叫什么,以前老师讲过,我都给忘了……

不明白你的意思?!

网友:
不错呀!我还是新手呢

网友:
这种经验帖子一定要多发,加个好友请指点

网友C:
"PC"怎么会是双象二极管?有这种标法吗?

网友:
很好的经验

网友:
写得好详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明白你的意思?!

你说那个防静电的管子,如果不是你说,我都给忘 了

网友D:
越来越厉害了哦,我现在都没有事情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越来越厉害了哦,我现在都没有事情做啊

自己发展啊!去找售后谈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那个防静电的管子,如果不是你说,我都给忘 了

哦!恩。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PC"怎么会是双象二极管?有这种标法吗?

图纸标的是PC,板子上面也是,这个是防静电的,PD+PC组合技能……哈哈

网友:
不错,思路正确

网友:
江超不错,变大师了

网友:
楼主的精神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很细心哈。新手学习了

网友:
这芯片应该不好找吧

网友(2015-11-13):
中间的电压检测针是有点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