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41主板,挡开机dos界面,诊断卡50

楼主(2015-08-31):
技嘉G41主板,挡开机dos界面,诊断卡50

请教大神,这个是什么问题?

网友:
把硬盘和光驱不插再试。如果还是不过BIOS,就是主板的南桥或BIOS了

网友:
当50 用当检修
1:BIOS坏-----刷BIOS
2:I/O-----检修IO工作条件或换个试试
3:南北桥

网友:
就插了cpu和内存条,裸机。

刚刷了bios还是这样

网友:
主板不支持你的CPU,换个CPU就可以了
要用回原CPU就进BIOS改倍频

网友:
50应该是USB初始化的问题,,量量USB的供电,时钟,过流检测,,,按按南桥看是否虚焊。

网友:
很明显挡在CPU那了,按楼上说的做。

网友:
50干南桥

网友:
你这张图是裸板还是在机箱里?

网友:
裸板啊,修主板还能装在机箱里修的吗?

网友:
亮机后的故障也挺蛋疼的,维修方案楼上已给出,从简单的开始吧

网友:
换个CPU试试阿     不行再东BIOS

网友:
无话可说!

网友:
换过好几个cpu了,bios也刷过了,感觉基本是桥的事情了。换桥又觉得没什么意思。。。。扔一边当料板吧

网友:
换南桥吧  这个G41换南桥还有点价值 网卡声卡拆了没

网友:
要拆网卡和声卡的吗、?

网友:
刷BIOS吧,一般都能好

网友:
拔硬盘光驱等外设  还是不过干南桥  技嘉 你懂的

网友:
50 :将当前BIOS监时区内的CMOS值存到CMOS中。 完成1MB以下的存储器测试;即将高速存储器的大小以便再定位和掩蔽。 将CPU类型和速度送到屏幕。
所以,先刷bios吧。

网友:
楼主先换个CPU,然后再仔细检查CPU座子是不是有触点接触不上,再不行的话就刷bios吧

网友:
正在初始化外设,可以考虑外设,外设不行就CPU,或者南桥

网友:
外设检查好了没?

网友:
看了好多说干桥的 ,我还是建议在换BIOS刷试试不行换cpu试试

网友:
拆外设后,干南桥。

网友:
换南桥吧,我有好几片都是这样的,换了就好。

网友:
有图 一看就懂 谢谢楼主

网友:
楼主仔细看了下你的图G41的板子咱可以不用赛扬420的CPU吗 先换CPU 在刷BIOS 再拆外设(声卡,网卡)等 最后在搞南桥

网友:
技嘉这板当50,只要确定进南桥48M时钟确定没问题,干南桥98%能好

网友:
先拆外设,搞不好;再南桥吧,建议

网友:
最后还是没有彻底修好么

网友:
声卡网卡 串口拆掉试下

网友:
真心感觉技嘉的主板比别的主板要难修不少~~·

网友:
把外设拆了

网友:
应该跟CPU有关的

网友:
南桥加加旱吧!

网友:
键盘口附近,有个COM口的,拆掉就好了

网友:
50是什么、还少见啊,,,,反正我觉得,界面出来了,死机,干南桥

网友:
BIOS 南桥。不行换板

网友:
刷BIOS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