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H280 PG值 ,如何处理?

楼主(2015-08-31):
我这有5个航嘉HK280这样的电源 都是一样的故障。用电源测试仪测试 PG值低。有的接电脑上也能正常用,有的点不亮主板 。 都是联想品牌机的电影。各位老师 有遇到这种情况的没有,电容看着都正常

网友A:
你把PG部分的电路绘出来看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PG部分的电路绘出来看看呢。

支持,楼主跑一下线路,很多问题可能就解决了....

网友:
lm393的问题吧

网友:
我有一个和你一样的问题,正在查。

网友:
楼主有新进展吗?回个帖....

网友:
PG信号异常可以查PG阻容原件。一般就是小容量电容变异。

网友:
楼主PG回路简单,应该跑电路不难.....

网友B:
实在修不好pg的问题,确定电源其它为好的情况下,断开原来的pg,从+5v飞线,接一个限流电阻,后面接个电容,到pg线上,这样也能解决pg不正常的问题,但还是修好原来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实在修不好pg的问题,确定电源其它为好的情况下,断开原来的pg,从+5v飞线,接一个限流电阻,后面接个电容,到pg ...

支持,此方法可作为最后的方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实在修不好pg的问题,确定电源其它为好的情况下,断开原来的pg,从+5v飞线,接一个限流电阻,后面接个电容,到pg ...

限流电阻应该接多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限流电阻应该接多大

一般我是接1k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