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x220i插上电有0.01的待机电压,马上就掉到0.00

楼主(2015-08-31):
联想x220i插上电有0.01的待机电压,马上就掉到0.00,按开机贱无反应.求指教

网友:
主板短路,重点看看电容

网友:
量一下主板有没有短路咯

网友:
这是触发之前就短路了,重点检查隔保电路那块

网友:
主板短路,应该是电容问题

网友(2017-04-24):
保护了 有短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