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Q52一体机 不开机 秒杀 板号MS-AA51

楼主(2015-08-31):
海尔Q52一体机 不触发 待机0.01 量待机所有条件都正常 最后才发现漏了一个最重要东西。

如图:
觉得有用请加分鼓励

网友:
这是南桥待机工作条件之一  待机正常的情况下  不触发必查的元器件  谢谢提供案例

网友:
啥意思 没看懂

网友:
无电压还是频率偏移????

网友:
晶振不无波形 不起振?

网友:
32.768的晶振坏了?

网友:
少了个晶振!

网友:
一体机老实说做的很烂

网友:
漏了个晶振 相当于汽车的点火器

网友:
晶振坏了吧?焊主板上面的能掉吗

网友:
少了个晶振   也是醉了

网友:
那不是南桥的晶振吗

网友:
漏了南桥晶振

网友:
原来是晶振漏掉了

网友:
到底是什么 东西

网友:
这种问题 我上次也遇到了

网友A:
是没波形还是没电压啊

网友:
你是想说是金振导致的不通电的把。  这个问题大家都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没波形还是没电压啊

肯定不起振  导致这个问题

网友:
这个 板子原机就有的吧。。

网友:
很不错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