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F50SV 很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5-08-31):
ASUS F50S  板号: F50SV 没有图纸只有点位图,故障现象为加不起电. 偶尔能加电,拆开主板后,发现有进可乐的痕迹,清洗好后,故障一样,没有断线之类的.换过EC 刷过BIOS,重植过南桥,故障还是原故障.查了一下IT8502E的工作条件后发现芯片的112脚 PM_RSMRST#为高时,就能加电.但这个脚位大多数时为低电平.此脚没有短路,加拉一个高电平后,不管用. 其它引脚都正常.不知道哪里的原因,大家进来研究研究一下 另将CMOS电池拿出来后,一插电源就自动加到006左右,在就没反应了.开关处有高低高的电平.

网友:
另可调电源显示23.6V是正常的.实际电压为19V, 可调电源有点问题,没有换掉

网友:
电源该换换了,买个4位的

网友:
看图吓一跳,23.6V.

网友:
...修不好 换主板哎

网友:
是你可调电流表有问题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