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地回来第一块主板

楼主(2015-08-31):
27号从实地回来,4个月的理论实践让我对维修更有信心。早晨同行拿来一块华硕P5G-MX。
目测板子电容无鼓包,无掉件。插上检测卡 无码,不复位。(忘记拍检测卡不复位的图片了,见谅。)

测量主板内存   桥  总线  电压正常,上假负载测量,无PG,无复位。
既然无PG,无复位,查CPU电源管理芯片看工作了没有。

芯片主供电5V有,查4脚DVD只有0.23V,咦,这不对啊,看图纸开启信号时由12V分压成1.2V开启的,怎么只有0.23V,是不是分压电阻坏掉了,查其两个分压电阻正常,看到下面PD4怀疑是不是它坏掉了,拉低了开启供电,拆掉PD4,加电测量4脚EN 1.0,芯片的PGOOD也有1.2V。心里一阵欣喜,就是这个PD4的二极管坏掉了,导致芯片不工作。

从料板找个二极管换上,上U,上内存,畅通无阻直接亮机。

网友:
我插入的图片怎么没有了, 新人发帖,感谢实地的每一位老师,跟你们学习了很多。

网友:
不错,能有这个理论

网友:
H55

jjyy66 -2

小小菜鸟,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你所说的DVD是什么信号?没听过

网友:
VDD是不是,

网友:
什么情况???????????????????

网友:
我都有点想去实地了。

网友:
呵呵  这个稳压二极管直接测下有没有对地就好了

网友:
有图更好了大家都学习了顶起

网友:
二师兄威武,,我这才二期,,希望学完也能跟上师兄的步伐。

网友:
上传下图片效果更好。

网友:
【迅维】真是出高人的地方啊

专业台式维修 -1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没有图片哦,不过也看明白了。

网友A:
楼主可不可以说明一下这个“DVD”信号是什么?

网友:
华硕很多INTEL主板都有这个通病,L43

网友B:
敢问楼主,此板有CPU供电?前面看你讲CPU供电正常,但是后面有讲CPU供电开启信号不正常,开启都不正常,CPU会有供电吗?

网友:
好,第一次就有那么成就感,日后望你关照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不可以说明一下这个“DVD”信号是什么?

就是芯片的开启信号EN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不可以说明一下这个“DVD”信号是什么?

图纸上标注的DVD   其实就是一个开启信号  EN。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敢问楼主,此板有CPU供电?前面看你讲CPU供电正常,但是后面有讲CPU供电开启信号不正常,开启都不正常,CPU ...

我只是说 桥供电,内存供电,总线供电正常,CPU没有PG和复位啊。没说CPU供电正常啊。所以查电源管理芯片的。

网友:
DVD信号是什么?  是我孤陋寡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只是说 桥供电,内存供电,总线供电正常,CPU没有PG和复位啊。没说CPU供电正常啊。所以查电源管理芯片 ...

哦哦哦!那这个板子最确切的故障应该是没CPU供电,时序是  供电 PG 时钟 复位。是因为么有CPU供电才没有PG。

网友:
板子反正修好了就好,经验也得到了,都是好事

网友:
利用芯片的PDF资料查外围工作条件,在没有图纸的情况下是个有效的方法。

网友:
又有新思路了谢谢

网友:
上图更容易理解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