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U44S CPU温度超高,怎么办

楼主(2015-08-31):
就在刚才本人接到一台华硕超级本,整机测试 待机就75度了,鲁大师一压慢慢直接飙到95度以上,没一会蓝屏,拆机裸板清理了一下散热器 风扇,裸板进系统温度70只要一压温度高的没话说,不是什么铜管坏就是不知道是不是CPU坏了,CPU是I5  2450M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是不是需要换CPU这个代价有点大而且还不确定,这个CPU是板载的 ,陷入头痛之中,各位有什么高招,织个声 拜托了

网友:
你确定不是铜管风扇的问题?铜管与晶体的贴合好吗?加铜片,换风扇看看。这板载CPU也不便宜,机器能显,有很大的风险性。经过处理不行建议放弃。

网友:
铜管与晶体的贴合好吗?   刷BIOS

网友:
先从简单处理     看看 散热膏是否均匀

网友:
cpu不良大些,碰到一台也是CPU温度高,客户没有放在心里,后来不显示换了CPU温度就正常了

网友:
又是一坑人的本子,又薄热量又难散出去,如果尽了很大努力还是缓解不了,就放弃吧,这种问题解决不了主要原因是本子做得垃圾,不是维修技术不够硬

网友:
还是散热器不良了吧

网友:
刷个BIOS试试吧

网友:
改常转试试看

网友:
换散热片啊

网友:
那你用手摸一下感觉温度正不正常。。如果正常就把温控去掉呗。 有时候鲁大师会误报敌情

网友:
换换硅脂,用外部散热看看能不能降低